楼主(2012-10-15):
安装完了GX-configurator系列的软件,但是通过 智能功能模块—start,却打不开,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系統是什麼?
gxd8的外掛軟體,不支援w7 64
有些幾乎都只能在xp底下執行而己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引用楼主shen__hui于2012-10-15 22:49发表的 GX-configurator问题 :
安装完了GX-configurator系列的软件,但是通过 智能功能模块—start,却打不开,没反映,这是怎么回事?

1,截圖你所操作開啟的流程
2,GX-COFNIGF軟體大多數需要在GX Developer開啟后,并保持新建的工程后才能使用(有少數GX-CONFIG可以單獨運行執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統是什麼?
gxd8的外掛軟體,不支援w7 64
有些幾乎都只能在xp底下執行而己

附圖為支持win7 64bit軟件版本

网友C(2013-01-16):
你的系统是什么系统?如果是WIN7的系统,那是你AD,或DA的软件版本太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