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如何把编好的程序放入PLC

楼主(2012-10-16):
FX2N--16MTPLC用什么样的线把编好的梯形图放入PLC中。

网友A:
编程电缆呀
感谢!

网友B:
购买编程电缆,连接PLC,输入型号,查找端口,多试验几次
感谢!

呆

网友C:
用电缆线连接电脑和PLC 电脑要装有COM口驱动(没有装驱动接线没反应) 然后再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选项查看COM口位置 下一步就是在编程软件的在线选项里面选择传输设置 把COM口设置成你电脑位置的COM口 设置好后点击确定 就可以对PLC进行写入了
感谢!
崇拜高手

网友D:
看一看三菱编程软件使用说明就知道了。
感谢!

网友E:
专用的编程电缆库放进PLC中
感谢!

网友F:
购买编程电缆,选定下载,OK.
感谢!

网友G:
拿个针筒打进去

网友H:
编程电缆就搞定,其他操作都懂一样
感谢!

网友I:
网路上有很多相关教程,可以参考一下,下载三菱plc的手册也有
感谢!

网友J:
要不找个气缸压进去,那压力大一点更快!

网友K:
下载前,要把PLC转换开关打在停止位置,梯形图要转换成写入模式,选好COM口,即可写入PLC 了。

网友L:
同意12楼,别忘了PLC上电

网友M:
注意一个细节:
在一台计算机上面设置完毕COM口以后,如果以后需要把程序考到其他的计算机、或者更换了另外一根程序传输电缆的话,需要再次核对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