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6):
同样的程序,我在昨天下午和刚才检测的时候却看到不同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M8000长ON触点,没见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B:
有时候是电脑反映不过来,有时候就是PLC和电脑数据连接的问题

网友C:
有时也会是RUN开关位置的问题
有时是人故意问的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