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V3。5)与施耐德(TWDLCAE40DRF)之间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2-10-16):
我做了一个监控,正在调试中,通讯已成功,就是在监控上做了一下启动和一个停止按钮,无法启用,模拟量输出类也建了几个标签,就是没法实现参数的输入,为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部分参数设置不对,请教各位专家了

楼主:
不是的,就是简单的一台上位机(组IFIX 3,5)和一个施耐德PLC(TWDLCAE40DRF)进行通讯监控,在监控画面上可以读出PLC内部的数据,就是无法从监控上写数据到PLC内部,但是从监控上写的数据可以传到数据库中,就是无法传到PLC内部。致于数据块的类型可以保证绝对不会出错。

楼主:
通过几天的查找原因,问题也给解决了,但是这种解决方法,真的很怪,只要将MBE驱动从新删除,再从新安装一下MBE驱动就可以了,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