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机械手不能伺服ON的原因?

楼主(2012-10-16):
现在我使用的是EPSON G6 SCRAR 机械手,现在碰到机械手不能伺服ON 的问题。开机的时候LED屏没有错误显示,且使用USB线可以往控制器下载程序,但是使用机械手软件控制伺服ON和运动 的时候就是不行?请教各位高手具体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找EPSON技术部,EPSON的机械手有些问题,不太 好用

网友B:
日本货,呵呵 坏 了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