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有关200的高数计数问题

楼主(2012-10-16):
如图,就是后面的这些Mov还有高数计数的指令,和特殊寄存器都是什么意思,希望大家能帮帮小弟,哪怕一点点的意见,谢谢。

网友A:
这个你看看200PLC的帮助中的特殊寄存器的说明就明白了。

楼主:
可是你看我的图片中国的程序SMD32有什么作用

网友B:
Save_Address SMW32 存储将被保存的 V 存储区单元地址
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寄存器
Time_0_Intrvl SMB34 指定中断 0 的时间间隔(从1 - 255,以 1 毫秒递增)。
Time_1_Intrvl SMB35 指定中断 1 的时间间隔(从1 - 255,以 1 毫秒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