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哥哥们哦 CPU224CN输出端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2-10-16):
1M和1L+干什么用的啊 我想用PLC控制ABB变频器实现调速啊 但是怎么接都不得行啊 程序正确的啊 晕死了

网友A:
1M,2M接DC24V开关电源的-端;1L+
,2L+接DC24V开关电源的+端
你用哪种方式实现变频器的调速呢?或许问题出现在其它方面

网友B:
你可以通过PID调节进行调速,这个是我们公司用的最多的

网友C:
其实如果你仅仅是纠结1M 和1L+的接法的话,那完全没必要哦,把CPU上的所有的M端和L端分别并起来就ok了,因为200它本身就可以输出+24V电压
正儿八经的~

网友D:
1楼的图片PLC为什么没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