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ROFACE ST400-AG41-24V的触摸屏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A:
引用楼主xizux于2012-10-16 14:53发表的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ROFACE ST400-AG41-24V的触摸屏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PROFACE ST400-AG41-24V的触摸屏用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使用GP-ProPB3 C-Packag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