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各位好!
    最近我們廠有個繞線機的項目,就是把大卷的線纏繞到小卷上去,要求不是很高,請大家幫我想想該怎麼控制
把大卷的銅線均勻的纏繞到小卷上去

网友A:
直接买台绕线机好了

网友B:
要往复杂的方向考虑,一定会比较难,往简单方向考虑,会易很多,成本也会相差很大,如果是设备厂做这个项目,以应对万全,一定选复杂全能方向设计,如果非设备行业,往简单方向设计
--------------------
复杂方向:需要输入线径,线模宽度,圈数,长度等等,精密机械配合,否则做出来的也是个四不象,达不到理想的样子,严重时,使项目失败
简单的话:变频器加个编码器,计数器就差不多了
你好,我現在有一個HTR-MWR-01-2-SA100的譯碼器和FR-S520E的變頻器,還有FX2N-48MR的PLC,能告訴我具體該怎麼用么?

网友C:
用变频高速电机+步进排线就可以了,如果是锥盘还得加个锥排
你好 我現在選的方案和你說的一樣,就是變頻器+普通馬達繞線,然後用步進馬達連接絲杆左右運動來排線,但是不知道具體應該怎麼做,沒做過可不可以請教你一下?

网友B:
----------------你好,我現在有一個HTR-MWR-01-2-SA100的譯碼器和FR-S520E的變頻器,還有FX2N-48MR的PLC,能告訴我具體該怎麼用么?------------------
1.编码器是要通过计算和试验后才可以确定的,这个解析度估计不够,具体要视现场情况而定
2.这个PLC能发脉冲吗?R是继电器输出的,如何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呀?
3.变频器不要看你的整体设计取向,如果仅做通断控制,也仅要能和电机配套就行了,如果还要考虑更多,就要多考虑一些,比如力矩反馈,就会牵连到模拟信号........你就要先考虑清楚了

网友C:
要看线能承受多大接力,大的话可以用力矩卷,小的话可用张力杆也可以用主动式计算转速控制,用张力杆的方法比较稳定,调节范围也大.做力距跟主动计算方法需要计算卷径,排线如果仅是直盘做成恒速换向就可以,但要注意换向延时的问题

网友D:
我们有意大利成熟的绕线控制系统,用于各种绕线控制。用于复杂,高精度的绕线机。

网友E:
用张力控制器

网友F:
买个单轴控制器,根据脉冲量调整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