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打不开工程、也不能新建工程。。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6):
打开GX Work2是好的,但是新建,或者打开编写好的程序就会这样,怎么回事啊????
以前是好的,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A:
这是你系统问题,跟PLC没关系的

网友B:
应该是系统问题,建议先修复系统,如果不行再卸载重装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网友C(2013-07-16):
检查一下,看版本和电脑的匹配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