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PLC很难梯形图的理解。求救

楼主(2012-10-16):
今天老师给了一个题目。我不能理解什么 自锁 点动 在梯形图里面是怎样理解求大哥开导我一下。
开关控制yo灯亮再到y1亮 那就是说Y0亮了不灭再到y1亮。我想知道要不要自锁的梯形图。谢谢。QQ360400396.
因为我要学习PLC老师在选拔人参加比赛。我也想参加。所以来认识更多点。求开导。

网友A:
其实这就是与实践脱节,教育有问题,自锁其实很好理解,接触器动作靠线圈通电动作,动作后辅助触头导通送电,这是从原先的继电器电路过来的,建议,重新看一下继电器电路就可以了。自锁就是自己锁定的简单情况。

网友B(2013-01-05):
如果两个接触器互锁,就是把一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和另一个接触器的线圈串联。同样把另一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和第一个接触器的线圈串联。这样,当其中一个接触器得电时,其常闭触点断开,另一个接触器线圈就无法得电。这就是互锁,即两接触器线圈无法同时得电。

网友B:
第一个灯亮了之后,第二个灯才能亮,如果灯是由接触器控制。那么就可以把第一个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和第二个接触器的线圈串联。这样第一个接触器吸合,其常开触点接通,第一个灯亮,第二个接触器才能得电吸合,第二个灯才能亮。如果第一个接触器不吸合,其常开触点不接通,第二个接触器就无法得电。这也就是顺序控制。

网友C(2013-02-17):
自锁和点动,这个很简单,我看了二遍就明白,再不明白拿个实物做个实验就成。也是新人,也在学习中。
yaanlh

网友D:
我也是新手yo自锁后Y1在工作就行了。按停止Y0,Y1都断开。是这样吧

网友E:
按下X0启动Y0同时T0延时计时。。。计时到达接通Y1。。。

网友E:
前面的Y0做触点就是自锁

网友F:
编程这门手艺,确实要理论联系实践,要看书、更要实物操作。初学者最好有一定的继电器回路基础。

网友G:
你把我的头像看懂了,上面的提就学会了,如果看不懂就多翻几遍课本。

网友H:
首先学会继电控控制原理
再学PLC
学习时注意电路的通断与时间关系就好理解了

网友I:
兄弟要出点血买点材料多动手实践呀,光看书是很难入门的呀
新学PLC很难梯形图的理解。求救
http://ymmfa.com

网友J:
这个很简单的,有空多看书就会了

网友K(2013-03-31):
要实际联系理论,不然理解起来费劲

网友L:
7楼的梯形图就很容易说明,一目了然、

网友M:
梯形图写出来了

网友N:
这样吧,如果你学习的是三菱PLC的话,建议到工控人家园下载专区下载FX-TRN-BEG-C。这个软件能实现动画与程序仿真。把这个软件通关了,你PLC就差不多入门了。

网友N:
同时,你也可以用那个软件去仿真一下自锁这个原理。。。有动画看,很好理解的。

网友O:
要理论加实践,不要纸上谈兵,没有实践不管用

网友P(2013-05-07):
ld x0
ld x1
out y0
or y0
ld y0
out y1
按X0启动y0,y1按X1停止Y0,Y1

网友P:
纠正下LDI X1

网友Q:
还是听楼上那些,多熟悉下继电器控制回路吧!对你编程有好处!

网友R(2013-06-27):
讲解的很详细,高人啊!___________-----------------------------

网友S:
这个就像是接触器顺序控制一样的道理

网友T(2013-10-03):
先学会继电控控制原理
再学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