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热管的“电阻”的测量和计算。

楼主(2012-10-16):
有一根长4200mm,外径38,内径34的不锈钢管,,经测量冷态下的电阻是0.6Ω, 使用变压器通过低电压,大电流的加热方式加热 。
输出侧电压是交流12V ,是否使用公式P=U×I =U²/R=144/0.6=240W。
还有发热管在热态下电阻是变大的,电流是变小的,这一些对变压器的功率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A:
找做电热的专业户帮助吧,不知用于什么目的,用高频加热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