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这个是什么,用来做什么?
!!!

网友A:
温控器???调节旋钮上有。C这个符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调节旋钮上有。C这个符号啊~~~

能确定吗?

网友B:
是的,温控器,电器柜温度控制的

网友C:
没说明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温控器,电器柜温度控制的

我看它接了三根线,2 根为AC220V L,N,,要是温控器的话,另一根接在雪花标识上为信号输出位,本体具有环境温度感测装置.它的工作原理就是:温度低于(可能性大),或高于设定值,会输出一个NC或NO信号.
没有说明书.
  • 下载积分:+1(新闻联播) 分析正确

网友D:
    空调电柜里的温度控制器。

网友E:
    这个东西我拆过一个,里面就是弹簧管温度计,是控制温度用的,误差应该比较大
  • 下载积分:+1(hbsw613) 感谢!

网友F:
    温控开关,用来控制电控柜散热风扇。
    jxh668

网友G:
    进口电柜都用这个检测箱内温度

网友H:
    同意,有摄氏度和华氏度两个刻度

网友I:
    进口的高端柜,都有空调散热

网友J:
赞同大家说的

楼主:
谢谢大家,感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