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谁帮我看看这个步进程序错误在哪里?

楼主(2012-10-17):
谁帮我看看这个步进程序错误在哪里?

楼主:
为什么一开机后面就有输出Y了?

网友A:
应该是第四步和第二十二步出问题了

网友B:
通道的定义:Y0和Y2,Y1和Y3。第4和41条的y1改成y2

网友C:
3楼正解

楼主:
通道的定义:Y0和Y2,Y1和Y3。第4和41条的y1改成y2
不是这样的哦,我的是FX1S,脉冲式y1,步进驱动没有问题,就是我一开机,还没接通M0,Y3就有输出,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

网友D:
請參考二樓說的
因為第41已經有執行(且後面的m8029是檢視步進動作完成輔助接點
只要步盡動作完成就導通
導通後就接輸出Y3了
這應該就是你的問題

楼主:
m0没接通,就没到S21或S22,为何S22后面就有输出,我怎么都搞不懂啊

楼主:
我是说一开机的时候,41步还没执行的时候,Y3就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