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设置有那几项

楼主(2012-10-17):
要更换一套伺服设备,不知驱动器的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A:
什么品牌和型号

网友A:
可以相互学习一下

楼主:
三菱MR-J2S-200A

网友A:
什么驱动模式

网友B:
原驱动不能开电了吗?如能开电,最好对比设定。若不能开电就,看是什么模式的。模式不一样,设的东西也不一样。

楼主:
有时能正常启动,不能启动时显示驱动器故障(20L),谢谢了,我来对比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