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问题

楼主(2012-10-17):
各位达人,我有一台FX1s MR型的PLC,请问能控制一台带驱动器的步进电机吗?我只是试验能不能转,程序脉冲数和频率应该设定为多少才合适啊?我有外部5V的电源。可以贴简单的程序更好。谢谢。

网友A:
兄弟,mr是继电器输出吧,不能输出脉冲,所以你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换mt吧,
MR型频率低点也可以输出脉冲啊
上班=上坟

网友B:
加个扩转模块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还是换MT吧,用MR最多也是几HZ,到头来还会把输出的弹簧给搞挂了。
感谢!

网友D:
换成MT的你的步进电机就会转了。
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E:
脉冲频率决定电机旋转的快慢
脉冲个数决定电机的旋转角度,当然还和你步进电机的步距角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