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缆可以代替母排问题

楼主(2012-10-17):
变电所一低压柜设计使用功率为1000KW(位置一楼),出线方式为上出线,原设计为铜母排连接,低压柜与plc系统进线柜(位置在低压柜上6米)连接,因土建原因两柜没有办法母排连接,更改为电缆连接,现安装公司用单芯电缆连接,请问可行?有无致命缺点呢,应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可以,加装桥架保护,装好使用一段时间紧固桩头
下载积分:+1(seatao) 感谢!

网友B:
当然可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