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个忙了,先感谢了!关于高速计数器常数问题

楼主(2012-10-17):
三菱Fx1N ,如高速计数器C251常数用K时,编码器计数到设定值后C251的触点能动作,可是我用数据储存器D时,用触摸屏输入D 的数值后,C251到输入值时,C251的触点不能动作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三菱高速计数器都是32位的操作,你用的DXXX设置的时候是选择的32位还是16位呢?

网友B:
一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触屏输入的数值是32为的啊!
触摸屏在编辑数据输入时如果选了高速计数器就必须选32位的,不然触屏的画面程序就是错的传不进触屏的!
附图大家帮我看看,触屏给D200赋值时,C251到设定值时C251触点就不动的,常数是K就没问题

网友A:
你程序本身就有错误,你用了C251了,程序中怎么还能再用X0,X1呢。

网友C:
你可以监控下D200的值是多少呀

楼主:
发现问题了,原来32位数据时用了D200,D201也就被占用了,后面就不能用D201了,我后面又用了D201给别的计数器了,所以出现问题了,还是要感谢汇荣铝业侠客的提点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