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Q系列的多CPU设定

楼主(2012-10-17):
请问各位大大,
最近接触三菱Q系列的PLC,想控制
两颗Q03UDECPU
但却不知道怎么设定(分别在CPU及0插槽插上CPU后会出现错误灯闪烁),
是不是要再GX Develope里面设定呢? 目前用的版本是
GX Develope8.91
恳请大大帮小弟解答如何
设定两颗CPU运行迷思
,万分感谢

网友A:
一个基板只能插一个CPU,一个身体怎么装2个脑袋啊

网友B:
可以这么弄,我以前用两个Q02H的做过实验,在PLC参数设定里面有多PLC设定。设定的参数挺多的,包括CPU类型,每个CPU控制的点数,各个CPU的扫描范围等等
Best wishes

楼主:
关于Q系列的多CPU系统这个使用手册我也有去拜读过,设定方法也依照使用手册上面设定,
但似乎使用手册中没有提到两个CPU以上的传输位址要怎样去做设定,小弟目前卡在这边.....
请大大不吝指教 关於PLC的参数设定

网友A:
好吧,我错了,原来Q真的可以多CPU运行

网友C:
有相关手册可以参考的,楼主可能也参考过。
有几点要注意一下
1,CPU电池装了没
2,I/O参数设置了没
3,注意CPU要控制不同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