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三菱伺服进来看看

楼主(2012-10-17):
前2天一套三菱伺服驱动器坏了,型号是MR-J2S-20A的+电机型号是HC-KFS23,当时公司库存里没有20A的驱动器了
我换了个MR-J2S-40A的驱动器,换上过后一通电就报AL 1A(提示驱动器与电机不匹配)
求教怎么设置,能让它不报警

楼主:
自己顶起 没人搞过吗

网友A:
驱动器是400W的,电机是200W的,不匹配啊,要怎么调

网友B:
调 不了!,必须成套匹配.
如果维修测试模式,可以把编码器的ID改了!这样可以做测试,但不能长时间使用!不然会把电机烧了

网友C:
没办法调,换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