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进线端接这个东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10-17):
这个东西进线处有三个接线端,一个接地线,两个接电源线(其中一个接线端被接地线端遮挡住了,可能从图片上看不到),两个电源出线端。我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电源出线端,结果出现强烈电火花,空气开关跳掉,表笔的笔尖也被烧化了。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filter
滤波器

网友B:
電源濾波器,很多地方精密電氣產品都用到,PLC,伺服等,用萬用表量測打火,說明你拿表筆的姿勢不對,表筆短路

网友C:
实际上现在很多电源内部已经都带了电源滤波器。修理电源板的同事比较清楚这个。

网友D:
电源滤波器吧。

网友E:
楼上几位大神正解 ,为了减少电源浪涌电流对控制器的冲击,都要加装进线滤波器。

网友F:
电源滤波器

网友G:
是滤波器来的,它能过滤线路的浪涌电压等

网友H:
烧表笔不简单啊

网友I:
很多电路都用 只是有的自带 起火是因为测量方法不对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J:
电源滤波器,用万用表测量不应出现短路现象,是否万用表档位错位,或测量时不小心。

网友K:
用电的同源端,避免另外的变频器之类的大干扰源,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L:
应该是滤波器

网友M:
是电源滤波器的,你测时有强烈火花,产生空气开关跳闸,证明你测量时有一支万能表的笔针与两个端子相碰了,,就短路了

网友N:
测量时不个仔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電源濾波器,很多地方精密電氣產品都用到,PLC,伺服等,用萬用表量測打火,說明你拿表筆的姿勢不對,表筆短路

网友P:
是电源滤波器,它由电容和电感组成的低通滤波电路,是一种用来消除干扰杂讯的器件,在这里起到对50HZ频率以外的干扰信号起到衰减作用。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表笔尖也被烧化了,可是能是表笔破壳所至!我们经常测量没事的!

网友Q:
很多地方用的电源滤波器吧

网友R:
楼主量的时候表针碰到地了!

网友S(2012-11-21):
濾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