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如何定义 区分alarm和warning message

楼主(2012-10-17):
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PLC和porface的触摸屏,alarm是使机台停止,down机,但warning可继续生产,那warning和alarm是不是从touch panel上定义区分的?
proface上有定义alarm message 后面还有项是级别 一共有0~7 8个等级, 是否0 代表alarm,1代表warning,那其余的代表什么等级?

网友A:
不是已問過了嗎?樓上兄弟有沒有看手冊呀? 2000和3000系列道理一樣

楼主:
没有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手册
自己在本区搜索相关手册或者是到官网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