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注释问题的求解。

楼主(2012-10-17):
从30PLC里面读出来的程序,基本是没有注释的,但是是可以从其他差不多的老程序复制注释过来,忘了怎么用的。ctrl+c.v复制 粘贴 除外。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谓差不多是什么概念。就是相同的设备实际程序也会有区别。复制是在文件中进行。只需要将文件复制到需要的程序文件中。

网友B:
有个笨办法,就是先把老程序下到PLC里面去,然后upload的时候只上传注释,其他不上传

网友C:
在已有注释的文件里找这个文件夹Resource\Others,然后复制COMMENT.wcd到你Resource\Others文件夹里,然后确定就行了

网友D:
可以用EXCEL导出导入

网友E:
先打开老程序,在此基础上联机在线读出程序,就会将老程序覆盖而且带注释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581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