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急求电动机的正反转的C语言编写程序,用89C51编写的。。。。。。。。。。。。。。。。。。。。。。?????????????????????????????

网友A:
      ORG      00H
START:
      MOV   DPTR,#TAB1
      MOV   R0,#3
      MOV   R4,#0
      MOV   P2,R0

WAIT: MOV   P0,#0FFH
      JNB   P0.0,POS    ; Wait for a key pressed
      JNB   P0.1,NEG
      MOV   P2,#00H
      SJMP  WAIT

POS:  MOV   R4,#1
      MOV   A,R4        ; Forward direction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NEG:  MOV   R4,#7       ; Reverse direction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KEY:  MOV   P0,#03H
      JB    P0.0,NR1
      INC   R4
      CJNE  R4,#9,LOOPP
      MOV   R4,#1

LOOPP: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NR1:
      JB    P0.1,START
      DEC   R4
      CJNE  R4,#0,LOOPN
      MOV   R4,#8

LOOPN: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AJMP  KEY

DELAY:
      MOV   R6,#1
DD1:  MOV   R5,#80H
DD2:  MOV   R7,#0
DD3:  DJNZ  R7,DD3
      DJNZ  R5,DD2
      DJNZ  R6,DD1
      RET

      ; Table of Stepping Sequences
TAB1: DB    00H,02H,06H,04H
      DB    0CH,08H,09H,01H,03H
      END

网友B:
头大,一个正反转就这么长啊。
上班=上坟

网友C:
这是汇编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这是单片机的汇编语言,不过还是很赞的。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s2=P3^4;//停止
sbit s4=P3^6;//正
sbit s5=P3^7;//反
sbit km1=P1^3;
sbit km2=P1^5;
void delay();
void main()
{
km1=1;
km2=1;
while(1){
if (s2==0)
{
delay();
if(s2==0)
{
km1=1;
km2=1;
} }

if (s4==0)
{
delay();
if(s4==0)
{
km1=0;
km2=1;
}}
if (s5==0)
{
delay();
if(s5==0)
{
km1=1;
km2=0;
}}

}
}
void delay(void)   //误差 0us,延时50微秒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2;a>0;a--);
}

  • 下载积分:+1(二牛) 好贴!
  • 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这是单片机的89C51语言的编写吗?

网友F:
    这个程式只能用来教学,不适合用在应用中。
  • 下载积分:+1(1712131502) 哥来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