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两天砍了两把新刀。检查了圆刀刀臂上面的零位电眼与推把零位电眼,都没发现问题。推把驱动器未报警。重新启动后又正常。有没有大神可以估计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电柜空调没有打开,但是现在天气气温很低啊。)

网友A:
你是做生活用纸的?
业精于勤

楼主:
是啊,你怎么知道?

楼主:
大家都不怎么感兴趣啊。难道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B:
关键我都没有了解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呵呵

楼主:
那个是意大利的机器,没有PLC,只有一种叫ROBOX的单片机控制。单片机从机器上收集各种零位信号。
驱动器方面则是靠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来确认位置。
目前刀砍到推把,就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动作角度区间重合了。
所以,我想请众位大神,估计一下,大概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
其实,做生活用纸的大部分都应该接触过类似机器。不关是金红叶,还是维达,都用这种机器。

网友C:
主要是累积误差造成的。开机时没问题,运行几个小时后会砍刀,你可以观察一下开机时的纸尾长度,1小时后纸尾长度相差多少,误差累计到一定时就会砍刀。你可以开一两个小时停机再开,就不怕啦。
好的,我可以去做检查看一下。不过我的上级说更有可能是主单片机受热后出现了抽风现象。单片机是ROBOX的。

网友D:
对,可能是累计误差,检查机械结构是否老化,并且测量推进机构的反向间隙,找钳工配合检查机构是否松动。可以考虑更换机密的滚珠丝杆。如果条件不允许,要求设备供货厂家修改程序:运行一段时间自动回一次原点,或者轴来回运行一定的次数自动回一次原点。
希望能对楼主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C:
估计楼上的没见过裁切机,没有滚珠丝杆,机械间隙不会造成累积误差,而会直接造成产品的长短不一。减速机的要求很高,不能随便用国产的代,必死。比如讲减速机比速标称为15,但实际可能是15.001或14.999,这个偏差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修正过来,你让机械走100mm,实际上不可能是正好100mm,这就产生累积误差,比如此误差为0.001mm,每分钟100切,那4小时后就有24mm了。所以早期的机器设计思路是把这个误差做得尽可能小,一般这种设备不会24小时开,吃饭时间要停,用户就感觉不到这问题的存在,而现在的机器都会动态修正累积误差,方法很多,关键在于控制算法。如果更换不同品牌的减速机而又没有调整电子齿轮比的话,又或者换了很差的链条,这时的累积误差会急剧放大,频繁砍刀。

网友D:
如果机械上不能更换,或者太难,可以考虑构建个全闭环的位置控制,在工作台上加光栅或者旋转编码器反馈工作台位置,我认为可以解决这类问题。最后问题下,这个裁切机一台多少钱,如果是大投入,我感觉加个光栅没啥问题,如果只是十几万,我还是建议定时回一次原点。

楼主:
裁切机与复卷机是一整套的,一条生产线记得03年的价钱是四千多万。现在应该更贵了。
至于旋转编码器反馈角度参数,那个有,但是单片机里面怎么设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发个控制柜的图片来看看,四千多万的机器用单片机控制,有点迷糊!
我说的编码器是反馈工作台实际位置给控制器的,不是电机屁股后面上的旋转编码器。
这么贵的机器还是不要自己随便弄了,把厂家叫来,改程序,并且在人机界面上加上参数设置:运行N个小时,各个轴会自动回一次原点。如果还是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就有很大的可能是机械传动上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裁切机与复卷机是一整套的,一条生产线记得03年的价钱是四千多万。现在应该更贵了。
至于旋转编码器反馈角度参数,那个有,但是单片机里面怎么设定的,我就不知道了。

四千多万,你把原纸也算上了吧!想想你之前搞过什么,不要乱改,你找国内最顶尖的卫卷设备厂家,只要是这一行的,都不敢动你的设备。

网友E:
大回旋吗,在纸品行业这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早在几年前就搞过了。

网友C:
请楼上的把累积误差消除的方法说清楚,我想学习学习。谢谢!
目前卫卷生产厂家用过进口机后基本不会考虑国产机。

楼主:
机台是意大利的百利怡。设备还是很不错的,以前接触过一套97年出来的,故障率还很低。就是电气控制系统很怕热,冬天空调坏了都会让单片机报过热。

楼主:
也用过宝索与德昌誉的机器,相比较故障率就要高的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变频器与推把驱动器的故障。
至于原点复位循环,基本机器停机一次,操作工就会做一次复位。
但那一次就是做完复位,就砍了刀。

网友C:
做完复位,就砍了刀,这个有点难理解,是你亲见还是操作工说的,不置于刚切完最后一刀就按停机吧?情况要了解清楚。
这个是操作工说的,刚复位,放纸。一条卷纸没切完。刀就砍到推吧上了。

网友F:
看来楼主是维达公司的了。贵姓呀!

楼主:
维达与金红叶都做过,所以才说这两家都用这种型号的机器。其实这两个厂所使用的设备大体相同。不同的还是管理模式。

网友A:
维达与金红叶都做过,我该叫你前辈啦!!!其实你可以在下纸的地方加装一个光电,使到大回旋在切纸的时候光电如果照到推把就报警停下来。你试一下。看能否帮到你???
业精于勤

网友G:
被盗号了。只好重新注册。那个下刀的地方加装光电的方法不适用于高速运行的裁切机圆刀。
另外,原因可能与电柜温度过高导致单片机ROBOX出现故障有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被盗号了。只好重新注册。那个下刀的地方加装光电的方法不适用于高速运行的裁切机圆刀。
另外,原因可能与电柜温度过高导致单片机ROBOX出现故障有关。

没见过这类设备,具体帮不上,
但如果是高速运行,光电反应速度跟不上的话,可以换成光纤的。

网友A:
不是下刀的地方,是储纸架下纸的地方呀!!!推把肯定要停下来园刀才切纸,光电能反应过来。
业精于勤

网友G:
那这个光电怎么照呢?推把将纸卷推过去是切成一个个纸卷。用光电开关只能确认掉纸的地方是否有纸卷存在,不能判断推把位置。不然就不用伺服控制推把动作了。

网友I:
一般单轴控制器上简单的控制器没有保护,断电后原点位置不会记住,估计断电后没存,或者,设备有漏电现象,工作中一下子有接地断路,导致原位置误差出现误动作

网友G:
那个时候做过原点循环,重新找过零位了。设备漏电倒是没检查到。有没有搞过国外单片机的大牛啊?也许就是单片机发热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