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Win7系统装STEP 7 MicroWIN V4.0 SP9与S7-200PLC PPI通讯不上,软件中访问不了PLC地址,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PPI驱动能正常加载?

楼主:
STEP 7 MicroWIN V4.0 SP9本软件自带驱动,为USB口,我问过西门子公司,他们给我发了一个新的驱动程序,安装后也不行,后来他们说我的通信电缆不行,必须用西门子S7-200USB/PPI  Cable(V2.0) 这种线缆,该通信线不用外安装驱动程序,用软件自带的即可。

网友A:
你的是山寨的通讯电缆么?如果是USB,则需要你的USB驱动支持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