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大家好!我在论坛下载了三菱PLC GX Works2 ver1.77F软件,郁闷的是它不是我所熟悉的exe格式的安装包。而且aspx文件,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安装。我发现网上能找到的也只有这一个。真是抓狂啊!百度也没有找到答案,论坛也没有任何说明,可能是我电脑太差了吧,请教大家我要怎样才能安装呢?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不胜感激!

网友A:
就像普通软件那样安装啊,我安装过的。

楼主:
回一楼。那样也行?晕!真要那么简单我还用这里来麻烦大家。双击是用写字板打开。也是天书!别的软件也差不多!

网友B:
我试一下看看

网友C:
引用楼主jiajia4059于2012-10-17 18:35发表的 关于三菱PLC GX Works2 ver1.77F :
大家好!我在论坛下载了三菱PLC GX Works2 ver1.77F软件,郁闷的是它不是我所熟悉的exe格式的安装包。而且aspx文件,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安装。我发现网上能找到的也只有这一个。真是抓狂啊!百度也没有找到答案,论坛也没有任何说明,可能是我电脑太差了吧,请教大家我要怎样才能安装呢?我的系统是WIN7旗舰版。不胜感激!

若文件大小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将.aspx后缀名改为.rar试试
  • 下载积分:+5(jiajia4059)

网友D:
    我也下过  是打不开   要用Visual Studio  来打开    用记事本 editplus 也可以,但会掉东西。   当初我下GX   Developr也 是这个格式
    后来我删掉了   现在下了其它格式    建议你也下载其它格式的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C:
    刚刚测试可以使用迅雷下载,开始是显示为download.aspx文件,但在开始下载后会自动变成.rar格式文件

网友E:
    安装包里有EXE的,我把我电脑硬盘上的截了图

    楼主的情况,和你的浏览器,以及下载工具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引用三菱官网的链接,那个链接的确是一个aspx文件,但在下载的时候应该自动转为rar
    你看这是我用IE打开的截图: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楼主:
    感谢四楼的朋友,原来直接改尾巴为rar就可以了!汗!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