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2-10-17):
这几天编了几个小程序,是用台式PC机串口线下到PLC里,由于要到现场调试,本本又没有串口,买了根USB转232电缆80元,驱动、设置都正确,但无法与PLC通信,且串口线烫得厉害。询问卖家说是要用西门子原装USB线,一条要5、6百元,想问下各位你们用的USB线都是西门子原装的吗,要多少钱一条,在哪里有卖?

网友A:
我用宇泰USB转RS232,普通232-485很好用啊,只是当200用EM277作通讯口时必须用原装UBS-PPI,或者直接到淘宝买个USB-PPI也可以用,
我买的价格:宇泰USB转RS232=80大洋(含邮),普通232-485=20大洋(含邮),USB-PPI=70大洋(含邮),USB-MPI=200大洋(含邮,200,300通用),原装UBS-PPI公司买的(公家的话就买,自掏的话就算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很详细。公司搞改造,整了6个s7-200 cpu 224cn 的PLC,明天还是到工控店里买西门子原装的USB线,公家出钱,只要好用就行,呵呵,反正以后还是用得着的。

网友B:
我在我们这里专门作工控的店铺里买的不到200,很好用,网上要便宜些,我买的欧姆龙的50块也没问题,很好用

楼主:
上次买的三菱USB转串口带隔离的也只要120大洋,就西门子带隔离的就这么贵。

网友C:
有没有谁可以自己做的呢?

网友D:
西门子是485 通讯 你的232 一定不行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 和你一样 线都快化了 买根usb-ppi的线 连由 30多块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