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两台空压机,用一个气压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各控一台),同时控制两台机启停!
没想明白,哪位大虾说下

网友A:
常闭控制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啊   用接触器控制第二台  就同步了啊
不过你这个问题不详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楼主:
中间要是有接触器,继电器我就不用问了

网友B:
各人是这样认为的,两台空压机是一大一小,用这么一个压力开关接法可以增加空压机运行的灵活性和减小卸载的频繁,当大 空压机压力到达时切换小空压机运行作为工作气压的维持或补充。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C:
外接电接点压力表来控制空压机的启停

楼主:
那也要用低压接通,高压断开啊
也就是常开点啊

楼主:
常闭点,
两台机是同样大小的,

网友D:
不懂  根本不懂你要的意思  中国的语言太深奥了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E:
这个方法我们现在还在用,很简单的就是把一号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接线拆下,并入2号空压机压力开关接线上就ok 了。但首要条件是共用一个储罐。

网友F:
同意3楼观点

网友G:
好深奥,学习中

网友H:
引用楼主huierlang于2012-10-17 20:45发表的 郁闷,空压机的压力开关可以这样用! :
两台空压机,用一个气压开关(一个常开,一个常闭,各控一台),同时控制两台机启停!
没想明白,哪位大虾说下

不用继电器 接触器.. ,在现实空间不可能的,当然大家都不明白。

网友I:
三楼理解正确。
zsh340

网友J:
空压机的气压开关有4组常开和常闭,你想控制几台都行。如不够还可自加中间继电器、、、、

楼主:
我说的是控制回路,不是主线路
8楼说的差不多,但是压力开关上是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K:
楼主说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本身用气量很大,一台不够,就算储气罐打满了,卸压很快很快,空压机负荷大,停止时间短,所以用了两台交替着用,一直给加气,加个减压阀应该就可以了,不会给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