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泰克pws6600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在进入系统目录后,按f2显示一连串英语,下载应用显示disconnection,上载应用显示time out,请问是怎么回事是。是没有通讯上还是设置问题啊。记得上一次还是正常的啊。
上班=上坟

网友A:
检查通讯线,检查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显示信息表示无连接,连接超时。
下载积分:+1(zjz2009) 感谢分享!

网友B:
通讯线或者通讯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