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

这句话求详解?  上位机和触摸屏什么关系?   下位机是不是PLC或者单片机呢?

网友A:
个人认为:所谓的上位机与下位机只是说明了对象在于控制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言。

如同公司的人际关系,领导这个位置并不永久不变的,今天你是别人的领导,你就是人家的上位机,明天人家表现突出成了你的领导,那么人家就是上位机,你就是下位机,同理,在一个控制系统中,凡是控制作为主导的,就是上位机,当这个控制对象控制别的对象时,那么此时它就是上位机,同时,如果该对象同时还被其他对象控制时,那么此时这个对象既是上位机又作为下位机。

以上的观点证实了上位机与下位机与控制对象在控制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有关,与控制对象是什么无关,因此,PLC可以作为上位机,也可以作为下位机,同样,单片机也如此。

上位机与触摸屏的关系?同样,如果你理解了上述观点后,你就要看触摸屏在这个控制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当PC来控制触摸屏时,那么触摸屏就是下位机,当PLC控制时,触摸屏也是下位机,当触摸屏控制其他控制对象时,它才是上位机。

至此,本人认为上位下位只是控制对象在控制系统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与控制对象是什么属性无关。

Regards

网友B:
同意2楼,设备处于什么阶层,或从属关系,与设备本身是什么无关

网友C:
同意2楼,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

网友D:
2 楼说的好,同意同意

网友E:
同意2楼的,观点很明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受教了!

网友F:
哈哈,不管是工业技术还是管理,和最底层打交道的都是下位,发号施令的都是上位,明白了吧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