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A内置模拟量转换

楼主(2012-10-17):
现有欧姆龙PLC CP1H-XA一台,压力传感器HX-L61 (DC24V 输出4-20MA 量程0-60MPA), PLC已经设置好,传输通道200CH, 请教高人做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在触摸屏上看适时压力变化
就做更好的!

网友A:
用浮点数去做。
先用200CH的通道去算出电压值,在用压力传感器的系数乘以实时变化的电压值就是你所要的实时压力值。
触摸屏只是显示作用,在触摸屏中显示实时压力值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