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我现在有一个东方的两相步进电机,型号是:VEXTA C8588-9212K  2相,1.8度每步 ,但是我没有配套的东方驱动器,请问用其他品牌的可以吗?选其他品牌的驱动器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我也有好几个步进电机,拆机的,驱动器没有,电机是进口的,不知道咋办呢,配套的好难找啊
新人求指教

网友B:
这要看你打算用在什么地方?随便买个步进驱动器就行呀,

网友C:
步进电机 选驱动 比较随便 不像私服受限制
  • 下载积分:+1(ogreman) 好人!头像不错

网友D:
    不知道你那电机是二相四线?还是二相五线???如果是五线的话驱动器不太好配。如果是四线好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那电机是二相四线?还是二相五线???如果是五线的话驱动器不太好配。如果是四线好配多。。

    我的是两相四线的,是不是其他品牌的驱动器都可以呢?给点建议,高手?谢谢!

网友D:
    用了不少二手的步进电机配国产的驱动器,在我的使用中没发生什么问题,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样?这个还得你自己考虑。
  • 下载积分:+1(ogreman) 好人!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不少二手的步进电机配国产的驱动器,在我的使用中没发生什么问题,不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样?这个还得你自己考虑。

    嗯,谢谢,正好手上有个雷塞的2相驱动器,用来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我早上刚好也在找这个资料,因为我们的一个两相四线的步进挂了,我们是常州苏泰定的

网友F:
    其他品牌驱动器也可以。根据步进电机名牌要求选择,相数,电压,混合式还是反应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他品牌驱动器也可以。根据步进电机名牌要求选择,相数,电压,混合式还是反应式。

    步进电机混合式,和反应式有啥区别呢?我手里有个雷塞2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

网友D:
    混合式步进电机===当你手转动电机轴时,电机轴带有阻尼感,不容易被拧转。
    反应式步进电机===当你手转动电机轴时,电机轴很容易被转动,就如同我们转动异步电机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合式步进电机===当你手转动电机轴时,电机轴带有阻尼感,不容易被拧转。
反应式步进电机===当你手转动电机轴时,电机轴很容易被转动,就如同我们转动异步电机轴。

谢谢 小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