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能设定扭力吗?

楼主(2012-10-18):
公司要做一台检测设备 主要是要知道扭力的正常和不正常 比如让一台伺服拉一根拉簧 能不能测出这根拉簧有没有断? 伺服的扭力变大或变小能不能有报警输出?当然这根拉簧是很小的 谢谢!

楼主:
能设定吗?没用过伺服 见笑

网友A:
感觉应该使用测力仪器或工具吧?为什么用伺服?没用过,期待了解。

网友B:
市面上的伺服电机都啊,扭矩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C:
3楼说的对。

网友D:
好像可以用扭矩控制

网友E:
可以设定力矩模式,然后设定力矩的%百分比。达到%就输出。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设定成扭矩模式
wananjushi

网友G:
扭矩模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