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0P8与安川SGDH驱动器连接,信号线为什么串电阻

楼主(2012-10-18):
PLC CPU 为Q06H,定位模块QD70P8与安川SGDH驱动器连接,信号线(8脚,12脚)为什么串电阻,阻值为1,.5k欧,能否讲一下电阻是怎样算出来的,现在设备脉冲信号有干扰,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應該是1.6K歐吧....
目的在於降成5V使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能讲一下计算方法吗

网友B(2013-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