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J型温度传感器,什么是K型温度传感器,什么是E型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2-10-18):
请教大家下,谢谢。

网友A:
是不同量程的温度传感器的类型。

网友B:
温度范围不同

网友C:
温度范围不同,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D:
确切的说是由于制作热电偶的材料不同,造成热电偶的测量范围不同,应用领域不同,据此进行分类,就有了K型,J型等等

网友E:
楼上正解.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F:
五楼正解。材料不同,一般场所都可以用。但要注意补偿导线的选用,仪表的设置要和你选的温度传感器一致,不然会有偏差。我们这在同一地点有K的,有E的,还有热电阻。

网友G:
支持五楼,五楼正确

网友H:
J型有2种,1是—100到850摄氏度 2是-20到500摄氏度
K型有2种,1是-200到1300摄氏度 2是-200到500摄氏度
E型只有0到600摄氏度,
常用的是K型,我上次用的温度控制器是OMRON的E5CZ型号,可设定选择以上输入类型的温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