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有一台切布机,其中控制横切布的电机是台达B2,750W,:工作动作如下,当送布结束后,切布电机带动超声刀进行切布,两边装有接近开关,用伺服电机脉冲控制长度,达到快速切布的效果,也可以用手动控制电机来回运行,(前两种都可以达到一碰到接近开关就停止的效果)
程序中有个复位按钮,用于急停后(电机不在两个接近开关中),按下复位按钮后,电机将以很慢的速度向其中一个接近开关靠近,一碰到接近开关就停止:

           但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复位移动时,碰到接近开关也不停止下来,一直往前走,直到伺服出现报警AL0006,
        1|接近开关无问题,
        2,我用在线监视, 当碰到接近开关后,已经断开脉冲输出指令DDRVI ,但我看到EH主机上脉冲输出端口还亮着,
        3,

网友A:
复位接近时你用的是什么指令。
应该是相对位置指令

网友B:
肯定是干扰啦,我碰到过。是的直流电源干扰,我还发现一种情况就是24V+电源不接,也能转。最后将24V电源隔离OK

网友C:
纹波干扰,隔离直流电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