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纶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12-10-18):
各位师傅用威伦500触摸屏中的的plc控制来跳转窗口英爱怎样设置
请指教

网友A:
PLC程序指令:LD 200.00 MOV &16 D0 (200.00是一个触发信号,&16是你需要跳转的页面);
打开维纶触摸屏界面“元件”菜单栏,点击“PLC”控制选项,-----新增”出现
然后确定就ok了
先谢过这位师傅了,EB500的触摸屏高怎么搞啊,好像不一样的啊
下载积分:+5(协手闯天下) 感谢!

网友A:
图片的设备类型是错误的, 应该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