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各位前辈 我想请教个问题,  问题关于与和非
  我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我就是对于’与‘和‘非‘理解不上去,请各位前辈指导我一下。  最好能给我个例子之类的,不胜感激

楼主:
   求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与就是串联,非就是取反

楼主:
  能给我举个例子么?  我不太明白

网友B:
比如你有个灯必须要两个开关同时开才能控制,那么这两个开关就是“与”,比如说高电平是用1来表示,那么如果“非”后,他就有1变成了0。

楼主:
哦  理解了  谢谢你

网友C:
感谢4楼的指点

网友D:
楼主请你平时多看看书吧,这么简单的也要问,以后要理解这么多的指令头都大了。请楼主对我的说法不要有意见。

网友E:
7楼说的有理   多看书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F:
7楼的朋友:
楼主说了,人家是“大二”的学生。
据我所知,不管是普通高校还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一般来说都是从九月份新学期(2012-2013第二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始才接触到“专业课”的。况且,这些学生都是从校门进校门,没有一点点的实践经验。即便是一个我们看起来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按钮,在这些孩子们的眼中都是非常新奇的。就拿“点动”和“长动”控制电路来说,我们知道,只要在接触器(KM)的两个常开辅助触点上再接上两根导线,与启动按钮(SB2)构成“自锁”电路即可实现。可是在这些孩子们的眼中,这后接上的两根导线就好比具有魔法一般……
楼主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真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
楼主的这种不耻下问之精神,我们应该给与赞扬的。

网友G:
楼主可以多看看数字电路这书

网友H:
不是就是非!呵呵

网友I:
想起这些知识就来气,想起那个老师更气。

网友J:
多看看书呗,自己可以去买点plc类的教材,或者去图书馆借点,或者干脆网上下载点PDF的,学习路径多的很。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K:
看看逻辑电路基础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