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FX 2N系类的堆栈指令MPS、MRD、MPP在梯形图中如何输入
!!!

网友A:
以前用手写编程器编程的时候经常用到堆栈指令,自从用电脑编程后就没用过

网友B:
这个不用记    用手画竖线就行了,现在编程不用这个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abcde12345

网友C:
好吧,看我的

网友D:
不用管的,编程软件不需要去记这个,不过入门看指令语句表需要了解和掌握

网友E:
在用指令语句表编程的时候可以输入

网友F:
引用第3楼543249117于2012-10-20 20:49发表的 Re: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FX 2N系类的堆栈指令MPS、MRD、MPP在梯形图中如何 .. :
好吧,看我的

就以这个PLC梯形图为例,LD的写法是:
LD X1 MPS OUT Y1 MPP LD X2 OUT Y2 MPD LD X3 OUT Y3

网友F:
MPS  MRD   MPP,第二个第三个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