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助,FX2N-4AD-TC温度模块显示的温度数忽上忽上的跳跃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18):
三菱PLC加上两个温度模块,型号是FX2N-4AD-TC接上8根K型两线的传感器,显示的温度数字,在四度上下跳动,怎么回事呢,求大侠帮忙指点。

网友A:
建议你用PT100

网友B:
加热的不稳定,以及外界温度的影响

网友C:
漂移,正常的,做数据处理

网友D:
四度范围内波动就是+-2°控制了,原先我控制的都是+-5°,应该是正常的温度波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我学习了。

楼主:
四楼的朋友,从模块采集不稳定的数据怎样处理呢,请细说一下好吗?

网友C:
可以滤波,可以平均值,也可以先滤波后再取平均值

网友E:
对温度进行监控要注意掌握“温度”的“热惯性”和“滞后性”。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现象是,温度一秒左右是50度,一秒是45度,又过一秒是53度,我用的普通两线K型热电偶,是热电偶相互干扰引起的嘛?

网友F:
热电偶到模块用补偿导线了吗?

网友G:
接线屏蔽了吗?

楼主:
没有呀,原来如此,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侠们再次帮助指点一下,不胜感谢呀

网友H:
看来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也同感。

网友I(2013-02-03):
檢查程式,有必要將溫度讀取值的平均次數加高些;
如果還是溫差大,要考慮使用補賞導線連接溫度針,並可靠接地,避免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