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普通断路器的作用除了通断还有没有别的作用?     空气开关有漏电保护,普通断路器漏电了会跳么?           普通断路器短路了或者过载了会调不?

我说的跳是自我保护的跳,不是烧坏接触片后的跳。

网友A:
断路器漏电不会跳闸,短路了会跳
过流会跳

楼主:
引用楼主小小少于2012-10-18 22:12发表的 断路器 :
普通断路器的作用除了通断还有没有别的作用?     空气开关有漏电保护,普通断路器漏电了会跳么?           普通断路器短路了或者过载了会调不?

我说的跳是自我保护的跳,不是烧坏接触片后的跳。

网友B:
楼上的好像应该算到空气开关里面吧。

网友B:
一般用断路器也就是为了过流的时候保护一下。但用在电机拖动上的时候,热继电器还是少不了的。

网友C:
断路器只能够是过电流保护!

网友D:
断路器   短路   过载会跳   要适当的先择规格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E:
问个有点深度的好不好?

网友F:
根据具体的应用,选择相应的规格和型号。

网友G:
断路器只是做电路的通断作用,而漏电保护器主要是为了保障人身安全用的。断路气短路会跳,但是短路电流会很大,危险。漏电保护器一般是动作电流30MA就会跳闸,所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H:
断路器只有短路、过载、过流 时才会跳。漏电时只有漏电开关才会跳

网友I:
断路器种类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