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有密码怎么弄才可以用啊

楼主(2012-10-18):
怎么才能把欧姆龙CP1H里面的密码和程序清楚,不要原程序,反正弄来可以自己用,请各位大侠指点哈

网友A:
用储存盒CP1W-ME05M
具体办法:
把PLC电源关掉,插入储存盒,把dip开关2打到on接通电源。储存盒里的程序会知道传入PLC。用编程软件的话只要PLC上的dip开关1没在on位置(on是不可写入,off是可以写入)只要联机把程序重新传到PLC即可。

楼主:
用编程软件的PLC上的dip开关1是在OFF位置,连机的时候还是要显示UM密码保护
谢谢大侠了 在指点哈

楼主:
我的CP1HPLC里面有密码 不能上传程序和覆盖,是不是用储存盒就能把程序和密码覆盖呀,是不是必须用两个PLC才行啊 具体步骤请大侠指点,反正能弄来可以自己用,先谢过了

网友A:
先用储存盒CP1W-ME05M覆盖,断电重启后再用CX-Programmer

网友B:
注意:存储盒里面要有程序,不能使用空的存储盒。否则,不能覆盖CP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