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连锁和连锁解除指令

楼主(2012-10-19):
1 如图我的理解是
必须0.01闭合,才执行IL和ILC之间的程序。0.01没有闭合不执行IL和ILC之间的程序。???????请问专家对吗
@MOV #1 6 请问#代表什么意思,是将1传送到6吗???? 欧姆龙8位 10位 16位 32位用什么字母表示

网友A:
是的,类似MC MCR一样的主控指令

网友B:
我记得欧姆龙IL条件不通时执行连锁内程序,0.01闭合时反而会不执行了。

网友C:
0.01闭合时执行IL和ILC之间的程序@mov#1 6指的是将常数1传送到6中去#代表常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欧姆龙IL条件不通时执行连锁内程序,0.01闭合时反而会不执行了。
斑竹说反了,不信你用PLC运行试试看。

网友A:
如果不用call指令在机床有多功能是就用IL 和ILC 记得成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