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程序准确的表达1PG的地址;
呆

楼主(2012-10-19):
比如说要设定#3 b9 旋转方向。程序是不是这么写
LD M8000
OUT TO K0 K3 K1M0 K1
LD X1
OUT M9
END
程序中是否是当X1为ON时B9=1 当X1为OFF时B9=0呢?~~~~~~~~
崇拜高手

网友A:
#3的b9表示旋转方向:即b9=0发送FP脉冲式增加方向;b9=1发送FP脉冲递减方向。
楼主是不是想实现正反转,#25的b4、b5分别表示JOG+和JOG-操作!
呆

楼主:
(JOG+指令
B4=1 而时间为达到300MS 发送一个正转脉冲
B4=1 且时间超过300MS 以连续送出正转脉冲) 怎么理解呢
崇拜高手
呆

楼主:
有没有控制速度和位置的程序例子~~~~~简单易懂的~~~~~~~谢谢
崇拜高手
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
崇拜高手
用程序准确的表达1PG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