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步进电机的型号,想配一个驱动器,谢谢各位

楼主(2012-10-19):
帮忙看一下这个步进电机的型号,想配一个驱动器,谢谢各位
步进电机上的铭牌参数
volts 4;
ohms 4;
deg 1.8:
amps 1
谢谢各位,麻烦了
新人求指教

楼主:
电机里面是8个绕组,4组,4根线出来,其他的没什么参考的了
新人求指教

网友A:
这没法看,电机上应该有型号的。
Made wish ,517029687

楼主:
品牌astrosyn 型号e222emc,我只想知道配什么样的驱动器可以用
新人求指教

网友B:
既然是4根线出来,那就应该可以肯定是2相的步进电机,找个2相的驱动器试试,先用小电流试运转一段时间,然后根据电机发热状态确认电机驱动电流!!!以上仅供参考!!一旦烧毁本人丐不负责!

楼主:
谢谢,我想配一个用来学习用的,顺便问一下,步进电机的42,57是哪里的尺寸,电机壳尺寸吗,还是什么,菜鸟一枚,请教
新人求指教

网友B:
步进电机的42,57是外形尺寸。

楼主:
多谢,已经准备买了,呵呵
新人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