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灯亮一秒熄一秒的闪烁 求梯形图

楼主(2012-10-19):
如何实现灯亮一秒熄一秒的闪烁 求梯形图

网友A:
用m8013就可以啦。
上班=上坟

楼主:
M8013是亮0.5秒熄0.5秒的,不知道亮1秒熄1秒怎么做,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M8013是亮0.5秒熄0.5秒的,不知道亮1秒熄1秒怎么做,请指教!
两个定时器组成闪烁回路,是PLC编程中基础中的基础,每本PLC教材上都会有。
能否给个梯形图呢,我初学的,请指教!

网友C:
仅供参考,当然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或思路写。
谢谢了,实现了

楼主:
两个定时器闪烁回路就是四楼列举的这种方法吧,谢谢各位了
zsh340

网友D:
这是基础中的基础、、、、、、

!!!

网友E:
看看这个如何,教材上经常出现的

网友F:
M8013 就是1S脉冲啊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G:
仅供参考

网友H:
初级教材就有

网友I:
7楼的T1能保持1秒的时间吗?

网友J:
可以这样。

网友K:
用定时器互锁

楼主:
谢谢大家!参照9楼,知道之前错在哪了,我是初学菜鸟,大家用多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使我受益匪浅!
直接用M8013结果灯就闪0.5秒熄灭0.5秒,见笑了!

网友L:
用M8013就可以。
LD M8013
OUT Y0

网友M:
7楼的程序不能循环的

楼主:
还有这种写法
!!!

网友E:
引用 网友M:
7楼的程序不能循环的
呵呵,兄弟请问你有没有上机试过呢???

网友G:
7楼的程序可以循环的,简洁明了。

网友N:
这样用还是可以的。
LD M8000
MOV K2 D8013
LD M8013
OUT Y10

网友O:
最简单办法

网友P:
如果是FX2N系列,可以用STMR指令实现

网友Q:
4、12、16楼的都可以···其他的都比较扯蛋···

网友R:
7楼的就很好,自己查查那些指令就知道了哇

网友S:
引用 网友I:
7楼的T1能保持1秒的时间吗?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 !!

网友T:
方法好多種我覺的簡單就好了運用特蘇繼電器須要很高的經驗值
還是一步一腳印慢慢進步中

网友O:
7楼的程序能循环但确实不能保持1秒,这是初学者很容易犯的错误。程序很简单,大家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U:
可以有很多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