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

楼主(2012-10-19):
台达A2伺服电机分辨率为1280000脉冲,设定完电子齿轮比后,转一圈所需脉冲为10000pulse/rev.设定的电子齿轮比为128:1.我想请问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是怎么算出来的啊。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还缺少条件,有减速机的减速比,还有丝杆的丝距,丝杆转一圈工作台移动的距离,这样可以算出脉冲当量,你补全一下先!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我晕哦,10000个脉冲转一圈就是需要你自己设到驱动器里的啊。你可以10000,1000,个脉冲转一圈都行,只要不超过它的分辨率就行了撒

楼主:
好像不是这样的啊,P1-44=128 P1-45=1是驱动器已经设置好的啊。台达A2伺服电机分辨率为1280000脉冲,设定完电子齿轮比后,转一圈所需脉冲为10000pulse/rev.设定的电子齿轮比为128:1.我想请问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C:
当电子齿轮是1时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需脉冲为1280000个,当电子齿轮是128/1时,当然转动一圈所需的脉冲就是10000啦,

网友D:
电机默认值 10000 为电机转一周需要10000个脉冲360° 这是分母 是厂家给你基准 就是电机转一周是10000个脉冲 分子分母可以改变 1280000也一样 随意你自己需要设定

网友E:
pp/r都是驱动器上设置的

网友F:
电机转一圈所需脉冲=编码器的分辨率 除以 电子此轮比
电子此轮比一般也是算出来的,也可以任意设定,一般是为了满足你的控制脉冲发射器所支持的频率,命令脉冲频率能够满足旋转速度就可以了。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G:
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分母为电机旋转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台达A2伺服电机分辨率为1280000脉冲,转一圈所需脉冲为1280000/128=10000pulse
密码:zczc777

楼主:
非常感谢给我回帖的兄弟,谢谢了。

网友H:
谢谢12的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