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无法解决。CPM2AH      PLC操作手册说232接口,只可以1:1连接。还不可以外接口连接。

现在我需要连接4个PLC。和4个触摸屏。端口不够用,怎么办。

希望得到指导,在此感谢。

QQ980347789

网友A:
1、用威伦通一屏多机是没问题是的:PLC设置不同的单元号,屏用“#”区别与不同PLC通信;
2、一机多屏 (主-从模式);
3、四机四屏,一屏对一机,也没问题;
4、四机联网+四屏联网,办不到。

楼主:
我是一主机、主屏。三从机、从屏。四套系统能联网使用,又能独立使用。

QQ980347789

网友A:
CPM2A只能

建议用CP1系列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M2A只能 [attachment=94360]

建议用CP1系列的PLC

主要是端口不够。触摸屏连接PLC、主PLC又要和三从PLC连接。

QQ980347789

网友A:
你没看到吗?PLC只能1 to 1或1:1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吗?PLC只能1 to 1或1:1通讯

这个我在手册里看到,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我问的问题

QQ980347789

网友B:
可以做到,用MODBUS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