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们我单位上的一个plc下载到电脑上竟然缺少一部分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0-19):
一个三菱fx1n——plc下载到电脑上竟然缺少一部分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同求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B:
缺哪一部分?
切割前刀口预热的那一段
2837274223@qq.com

网友C:
我的猜測
應該是程式破損不見了
那只好重寫了

网友A: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会不会是PLC 有问题啊 我换过一个P;C 换上去不能用 我自己买了一个换上去就好了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D:
PLC在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啊,我木有遇过,奇怪!

网友E:
电池没电了,

网友F:
容量不够吧